变电站直流电源系统的原理及日常维护

楼主(2016-02-23):
直流电源系统是变电站正常安全运行的重要保障,运行人员必须加强对该系统每一部件的日常运行维护,介绍了蓄电池、直流电源柜的工作原理,从原理出发分析了各部分的日常运行维护,通过案例分析揭示了加强直流电源系统日常维护的重要性

网友A:
直流电源系统是各级变电站保证继电保护、自动装置和断路器不间断正确动作的必备部件;特别是蓄电池,平时处于浮充电备用状态,当交流失电或直流系统故障时向直流电机、电磁机构、保护装置、控制、通信、自动化和照明等负荷提供能量,保证设备继续正常动作,确保电站安全度过故障期。目前,上海的金桥中心站管辖下的电站,采用的蓄电池主要有阀控式免维护蓄电池以及镍镉蓄电池;所管辖的1座110kV变电站和40座35kV变电站中,有28座使用阀控式免维护蓄电池,12座使用镍镉蓄电池。这2种不同类型的蓄电池在工作原理以及日常维护方法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本文将分别加以介绍

网友A:
阀控式铅酸免维护蓄电池
阀控式铅酸蓄电池具有密封程度高、体积小、自放电系数小、大电流放电特性好、使用寿命长和维护工作量小等特点,在变电站直流系统中广泛应用

楼主:
阀控式铅酸蓄电池主要由正负极板群、电解液、隔板、电池槽盖、安全阀和极柱端子等零部件组成。正、负极板都由板栅和活性物质构成,其中正极板上的活性物质是棕色的二氧化铅PbO2,负极板上的活性物质为深灰色的海绵状纯铅Pb。电解液是用蒸馏水H2O和纯硫酸H2SO4按一定的比例配成的

楼主:
在结构上,阀控式铅酸蓄电池的负极极板比正极极板多一块,正极容量相对过剩。这样,当充电进行至最终阶段正极板首先产生的氧气就能够经隔板中的气孔扩散到负极板,与负极板活性物质海绵状Pb和H2SO4发生反应生成PbSO4,抑制了负极板氢气的产生;由于在充电过程中,反应所生成的Pb2SO4又可以被回原为海绵状Pb,所以阀控式铅酸蓄电池在充电过程中没有氢气和氧气的冒出,因此理论上也不会有水损失。不过阀控铅酸蓄电池的再化合反应效率不可能达到100%,而且阀控铅酸蓄电池并不完全密封,另外在电化反应中当气压达到一定值后,安全阀自动开启还会排出部分气体,因此在实际运行时总会有少量的失水

楼主:
影响寿命的主要因素
阀控铅酸蓄电池的正常使用寿命在10年以上(理论上可达20年),但在实际使用中经常出现容量不足或者过早失效的现象。影响阀控铅酸蓄电池使用寿命的因素很多,主要有环境温度、充电电压和过度放电等

网友A:
环境温度 蓄电池在25℃的环境下可具有较长的使用寿命。环境温度升高,蓄电池的极板腐蚀将加剧,同时将消耗更多的水,从而使电池的使用寿命缩短

网友A:
过度放电 蓄电池过度放电主要发生在交流电源停电后,蓄电池长时间为负载供电。当蓄电池因过度放电导致电压过低时,电池内部将会有大量硫酸铅被吸附到电池阴极表面造成“硫酸盐化”现象。硫酸铅是一种绝缘体,在阴极上形成的硫酸盐越多,蓄电池的内阻越大,电池的充放电性能就越差,蓄电池的使用寿命就越短

楼主:
充电电压 蓄电池在长期过充电状态下,正极因析氧反应,水被消耗,H+增加,从而导致正极附近酸度增加,板栅也因腐蚀加速而变薄,使电池容量降低同时因水损耗加剧,导致蓄电池有干涸的危险,从而影响蓄电池寿命

网友B:
长期浮充电 蓄电池在长期浮充电状态下,只充电不放电势必会造成蓄电池的阳极极板钝化,导致蓄电池内阻增大、容量大幅下降,蓄电池使用寿命缩短

网友C:
阀控式铅酸蓄电池正常运行时不须对电解液进行检测和调酸加水,所以被称为“免维护”蓄电池,但运行人员不能被“免维护”这一词误导,而放松对阀控式蓄电池的日常维护和管理,不然会造成巨大损失。根据阀控式铅酸免维护蓄电池的工作原理以及影响其寿命的主要因素,在日常维护中主要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网友D:
这些讲的都是电池,好像与CYPRESS能源收集没什么相关联系性吧:o

网友E:
可以采用CY的控制器作为主控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