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站直流维护重要性及其维护范围

楼主(2016-02-23):
直流设备是变电站的要害系统,对电力系统安全、可靠运行具有特殊重要性。在正常运行和事故情况下都必须保证不间断地供电,并满足电压质量和供电能力的要求。

网友A:
为保障直流系统可靠供电,加强对其维护、检查、电池保养、及时处理缺陷就显得尤为重要

网友B:
维护范围:110KV(含35KV)站,具体设备包含充电机、直流馈出屏、蓄电池屏、蓄电池、直流系统绝缘监察装置等

网友B:
充电机维护项目
        外观检查
        检查充电机显示液晶屏有无损坏,面板显示参数及运行状态是否正常;
        检查充电机模块指示灯是否有黄灯或红灯闪烁报警;
        检查充电机蜂鸣器是否正常,检查充电机运行状态下变压器、继电器、冷却风扇等设备运行是否存在异响,通过声音初步判断充电机运行工况;
        检查设备的输入, 输出联接端子是否牢固;检查各种风扇的旋转平稳有无异常噪音、温度及噪音是否异常。

网友A:
内部检查
        打开机箱,检测机内易损单元 (整流器模块,开关等);
        检测各控制电路板是否异常;
        使用红外测温仪测试关键部件是否有异常发热现象;
        检查所有螺栓,螺母连接情况是否良好;
        检查所有接插件无松动,脱落现象;
        检查电源线连接牢靠;
        检查所有保险情况良好 ;
        观察变压器,电抗器,半导体模块,电阻等发热元件的发热是否有异常,绝缘物的颜色有无变化;
        对设备内主要部件进行静态测试。

网友C:
变电站采用直流输电的有非常大的优势的,首先是在电能损耗方面比交流输电有非常大的优势。

网友D:
楼上估计没有仔细看这个帖子吧,没有说输电啊

网友E:
变电站采用直流的主要是为了减小电力损耗的。

网友F:
变电站采用直流供配电的,在经济上有一定的优势。

网友G:
变电站的直流 纯粹是为了操作用的...哈哈 看来都是假电工呢...没去过变电所,看看各个电力开关所用的操作电源是哪里来的吗?

直流屏. 你懂得

网友H:
变电站的供电系统有交流、直流、蓄电池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