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单片机中断中,写全局变量,需要加互斥锁吗?

楼主(2016-02-23):
单片机中断中,写全局变量,需要加互斥锁吗?

网友A:
加上保险

网友B:
加上更好呗

网友C:
看实际需要,可以不加;

网友D:
感觉加上的话更保险一些,全局变量容易被更改

网友E:
要看中断的频率和调用变量的频率了

网友F:
如果读、写全局变量的操作是原子操作,可以不加锁,否则需要加锁视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G:
如果程序很复杂加上吧,简单的大概可以不加,看需要

网友H:
目前只有7楼的是明白人。

网友I:
单片机编程加什么互斥锁,一般操作系统中中才加!把逻辑理好就行了!

网友J:
可以不用,但是要用volatile 限制你的变量,使操作的时候不要让程序上下文推导。 当然这种只是在操作单个变量的时候有用。

网友K:
不需要,只要中断里面不修改就不需要. volatile申明变量即可.防止在赋值期间进中断。

网友:
也可以不加,加上的话更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