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作] 激光二极管驱动电路和光电二极管接受放大电路

楼主(2016-02-23):
这个是我们要求的技术指标

网友A: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楼主是要器件选型? 还是设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楼主是要器件选型? 还是设计电路?

只是电路设计,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电路设计,谢谢

你的这个驱动要求有些高,比如: 高功率(达25W) 、开关速度也较快。可以参考一下MAXIM 的产品线。
https://www.maximintegrated.com/ ... &site=_products

除了驱动芯片,你还需要的激光发射管,和接受管 确定型号了吗? 一般可以反过来选驱动芯片或者激光管的厂家会推荐驱动芯片。

网友B:
在接收电路方面,ADI的光电二极管工具可能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