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方波逆变电路

楼主(2016-02-23):
各路高手,这个电路我没有看懂!不明白它是如何实现逆变的!请大家不惜赐教呀!

楼主:
把原理图补上!

网友A:
导通的一侧管子漏极电压很低,通过二极管将另一侧门极拉低,使另一侧管子截止。
漏极电流上升到管压降变大或者变压器磁饱和,漏极电压上升,另一侧漏极电压下降,使本侧管子截止,另一侧管子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通的一侧管子漏极电压很低,通过二极管将另一侧门极拉低,使另一侧管子截止。
漏极电流上升到管压降变 ...

电感L1和电容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呀?12V的输入直流使得两个二极管都导通了,栅极电平不都是低电平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感L1和电容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呀?12V的输入直流使得两个二极管都导通了,栅极电平不都是低电平了么 ...

上电瞬间,12V电源电压将使两支二极管均截止,两支MOS管均导通。注意变压器绕组的直流电阻非常小。
至于L1和C2,无法在一个帖子里面说清楚。

网友B:
楼主确定是方波? 具有直流扼流电感, 初级并有谐振电容, 应该是输出正弦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确定是方波? 具有直流扼流电感, 初级并有谐振电容, 应该是输出正弦波吧 ...

左边直流电源是给管子提供工作点么?

网友C:
图缩了。。。。看不清L1是300uH还是300mH。。。。。不过不太可能有300mH那么大吧。。。

网友C:
不过好像是工频哦,300mH不是不可能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好像是工频哦,300mH不是不可能的啊。。。

300uh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瞬间,12V电源电压将使两支二极管均截止,两支MOS管均导通。注意变压器绕组的直流电阻非常小。
至于L ...

您能接着讲解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情况吗

网友D:
示波器挂一挂波形全明白了

网友D:
最近也在玩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能接着讲解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情况吗

现在的模拟电路教材,不讲变压器耦合放大器。
其实,首帖图就是一个变压器耦合输出的推挽放大器,又加上了强烈的正反馈,这就构成了振荡电路。
比较特殊的地方,仅在于使用两支二极管实现反馈耦合。此方法对电源电压有要求,电源电压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而且仅适用于增强型场效应管。
这类变压器耦合输出的方波振荡器,绝大多数是使用14楼不亦心贴出的图那样,使用电容耦合实现正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