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NXP与ST

楼主(2016-02-23):
NXP的LPC1768 与 STM32F407,这两个芯片,用来做三轴步进电机控制,哪个好一点,有经验的朋友发表一下。
本人刚刚开始学用STM32F407

网友A:
都差不多,看你的计算量有多大啊

楼主:
songchenping肯定是高手,我刚学这一块,现在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能控制PWM的输出脉冲个数,最好是能三路的PWM输出脉冲个数和PWM的频率能单独控制,网上也找了相关的资料,都建议是PWM输出溢出中断计数、定时加PWM输出的、还有一个是用DMA来做,还有很多要学:handshake

网友B:
NXP是工业级,如果是相同的资源功能,选择NXP吧 。个人使用意见

网友C:
为啥 不用 F3,这是为电机控制类应用优化的芯片.频率高

网友D:
407的主频和计算能力相对强些;

网友E:
这两个芯片,都可以用我的EP968烧录哦:lol
所以都可以选。
STM32F是SWD接口,烧录快一些;LPC1768是串口,烧录慢但烧录口抗干扰性强些。

网友F:
都差不多吧,F407用于运算可能速度更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 不用 F3,这是为电机控制类应用优化的芯片.频率高

F3与F4,是不昌F3专门给电机控制设计的?

网友G:
NXP的牌子比较悠久,不过我感觉是一样的,都是工业级的芯片

网友H:
三轴运动控制,STM32 M0系列也可以啊,以前我做双轴的都用Msp430的!

网友I:
stm32f103就可以把你的事做好,还绰绰有余

网友J:
看楼主这应该是做步进电机控制卡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F3与F4,是不昌F3专门给电机控制设计的?

是.我看 st 是这么说的.然后性能也适合电机控制

楼主:
如何结贴:lol

网友:
NXP是工业级,更稳定

网友K:
建议PWM输出溢出中断计数、定时加PWM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