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哪位高手做过电子标签阅读器,请进!

楼主(2016-02-23):
各位高手:
      现在领导让我查一些无源电子标签(物流上用的那种)阅读器的相关资料,我有点疑问,查到的资料都是说,阅读器的电路需要包括射频发送、接收等等电路,例如,一个915M的电子标签能不能直接用单片机控制一个915M的无线芯片配套天线来实现电子标签的读取呢,因为我看了一些资料,如果自己搭射频发送和接收电路等等,实在太复杂了,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2.4???

网友A:
超高频读卡器,淘宝搜下,应该有现成模块卖;

网友B:
直接在网上买吧,都有现成的

楼主:
不是,现在是我们公司要做一个读取物流标签的阅读器,肯定是不能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现在是我们公司要做一个读取物流标签的阅读器,肯定是不能买的:) ...

所以贵司也要自己做mcu?

网友D:
MCU+射频芯片,射频芯片大多有参考电路。

楼主:
射频芯片是不是有专用的读写器芯片,是不是也有专用的模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贵司也要自己做mcu?

就是想自己做一个标签阅读器,我在网上看标签的厂家,有的也有卖读写器模块的,是不是可以买个模块,然后再加上MCU就可以了。

网友E:
不知道是什么样标签,

条码扫描仪?

网友F:
物流上用的是是条形码吧

网友G:
读写芯片都有参考电路,根据厂商的建议做就好了

网友H:
以前用利尔达的模块用过一次,你们自己做 还是有难度的  没有积累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