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为什么STM32L052打开比较器,功耗出现异常

楼主(2016-02-23):
通过MX设置,COMP1没打开时,电流3.84,打开COMP1后,电流为11.56,功耗出现异常
输入端加上拉电阻,也没什么用?

网友A:
多开一个外设,功耗当然大;
还有你的测试功耗方法不知道对不对,正常不会差这么多;

网友B:
单位是uA还是mA?

楼主:
供电电源串万用表,用电流档测
mA

网友C:
你的测试方法是什么样子的啊,感觉可能有问题

网友D:
比较器本身电流很小,就看你外部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E:
功耗测试怎做的,方法对不对

网友F:
功耗取决于负载,是不是负载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