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 Bone] Beaglebone问题,怎么控制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6-02-23):
现在我只能改PWM 参数来控制电机转速,怎么实现电机正反转。。。一头雾水,求指点!!!
还需要什么硬件吗?

楼主:
我用的是 BBB+电调+无刷电机

网友:
从其中的一个桥臂,切换到另外一个桥臂啊

正解

网友A:
用继电器或者门电路切换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