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问题,怎么控制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6-02-23):
(这里人会不会多点)

现在我只能改PWM 参数来控制电机转速,怎么实现电机正反转。。。一头雾水,求指点!!!
还需要什么硬件吗?

楼主:
现在只用了 BBB+电调+无刷电机

网友A:
主要要看你的电机驱动了    有些电机驱动上有专门的方向引脚
如果没有   有的是通过占空比控制转速和方向的
比如大于50%  正转     小于50%反转     50%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要看你的电机驱动了    有些电机驱动上有专门的方向引脚
如果没有   有的是通过占空比控制转速和方向的 ...

单单改PWM信号占空比吗,20ms 以10ms 为界?
但电调能接受的不只有每个周期内的1-2ms高电平,对应0%-100%功率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单改PWM信号占空比吗,20ms 以10ms 为界?
但电调能接受的不只有每个周期内的1-2ms高电平,对应0%-100% ...

不了解硬件驱动  不好下结论
关于PWM波的周期   还是要看驱动    每个驱动都有自己的最佳工作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