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协议是否支持同时1 对多 下载?

楼主(2016-02-23):
20Pin的JLINK 是否支持同时1 对多下载程序?请帮忙解释一下。。如果不能的话,有没有更好更好的烧录方案,,主要用于生产。想提高生产效率

网友A(2016-04-11):
不知道LZ搞定JLINK一对多批量烧录的问题了吗?我最近也在寻寻觅觅中。在网上搜到一个种方法,"JLINK菊花链",据说可以实现JLINK一对多批量烧录,但是我还没有试验成功,请问LZ有何妙招?

网友B:
可以采用菊花链模式进行烧录
菊花链 JTA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采用菊花链模式进行烧录

你好,这个方式,我试过,菊花链连接2个NXP LPC2138,J-Flash软件可以找到菊花链上的芯片,但是烧录不进去程序,请问软件还需要进行特别设置吗?我用的软件和PDF中的不一样。

我曾是过,直连2个LPC2138的JTAG端口,J-Flash软件识别显示1个Device,可以正常1次并行烧录2个芯片。

硬件:SEGGER J-LINK V8
软件:SEGGER J-Flash AR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暂时我还没有找到,我看网上有卖一烧多的工具,还没尝试

我试过,同种芯片,烧录同样程序,并联JTAG端口,即可并联烧录多个芯片,目前最多一次可以同时烧录4个,而烧录时间只是正常烧录一个芯片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