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太阳能直流稳压电源电路图

楼主(2016-02-23):
导师要求我做一个有太阳能供电的自动充电并稳压的直流稳压电源,直流稳压电源能稳压输出5伏直流电,几乎没有波纹,输出电流是1A。。    哪位大神给个图纸呗。。能简单点最好。。谢谢

网友A:
几乎没有纹波,是不是要用7805做?

网友B:
几乎没有纹波,是不是要用LM317做?

网友C:
什么叫做几乎没有纹波?

网友D:
要么用线性稳压,要么做个BUCK,运放恒流限压

网友E:
输出确定了5V,电池楼主没有讲;
这里面3个端口:输入太阳能,输出5V,双向电池,根据3个端口的电压话拓扑图,就几中形式,适用于不同电压、电池容量(不同的目的选择不同电池容量,例如储能选择大容量、应急场合可以选择小容量),选择一个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确定了5V,电池楼主没有讲;
这里面3个端口:输入太阳能,输出5V,双向电池,根据3个端口的电压话拓扑 ...

太阳能电池板要选用多大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确定了5V,电池楼主没有讲;
这里面3个端口:输入太阳能,输出5V,双向电池,根据3个端口的电压话拓扑 ...

老师要求不高。只要说能点亮一个小灯泡就可以了。。。

网友E:
太阳能板功率多大,电池怎么选择是你根据你的具体要求选择;选择电池电压、然后确定电路形式;
点亮一个灯泡,要求在没太阳的情况下点亮多长时间,根据时间、功率确定电池容量;
根据需要多长时间将电池充满确定太阳能板功率(充电+负载);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老师要求不高。只要说能点亮一个小灯泡就可以了。。。

那并联一个5V稳压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阳能板功率多大,电池怎么选择是你根据你的具体要求选择;选择电池电压、然后确定电路形式;
点亮一个灯 ...

我买了一个9伏10W的太阳能电池板,锂电池用6000毫安的 。现在还不知道电路怎么做呢

老师你能不能画个详细的电路图给我呀。。万分感谢

网友G(2016-11-17):
百度百科上查了7805输出5伏,但是输入电压必须高于输出两伏以上,否则电路不稳定。9伏太阳能板应该可以用7805。

网友H(2017-01-09):
太阳能给锂电池充电,最好用MPPT,最大功率点,选个充电管理芯片就什么事情都解决了,稳压电路最好用DC-DC 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