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的模块

楼主(2016-02-23):
PSOC有专门的模块进行配置操作吗?

楼主:
还是都通过CPU来进行整个配置过程?

网友A:
PSoC配置设计是由designer或creator实现的。

网友B:
嗯,内部设计类似CPLD的设计,CPU不参配置过程

网友C:
对,放心,不用消耗CPU

楼主:
不过我没做过CPLD方面的东西,请问大侠有配置过程的硬件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D:
芯片内部配置过程不用我们操心,是芯片自己完成的

网友E:
对,你只要看看designer或creator软件就可以了,可以看看学习模块

网友F:
PSOC的配置你用哪个模块就配置哪个模块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