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问题

楼主(2016-02-23):
请各位帮忙看下我这个应该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线序都已经确认过了没有问题,连接也确认了。

网友A:
问题说清楚些比较好..是中间白屏的问题吗? 换个图片做背景 如果还在可能是初始化问题,也有可能硬件问题,如果不在那可能是程序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说清楚些比较好..是中间白屏的问题吗? 换个图片做背景 如果还在可能是初始化问题,也有可能硬件问题, ...

对就是中间那个显示异常,有个白条

网友B:
看上去好像是线坏掉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好像是线坏掉了啊

线的通断,线序我都用万用表测试了,没有问题额

网友A:
有点像初始化(扫描方式和扫描范围)的问题,或者 程序中起始和结束的扫描点位置写的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初始化(扫描方式和扫描范围)的问题,或者 程序中起始和结束的扫描点位置写的有误   ...

额额,那我找软件工程师看下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线的通断,线序我都用万用表测试了,没有问题额

排除硬件的问题的话,应该就是软件的问题了。

网友D:
先把问题定位,逐个排除,千万不要大意!看看电压是否稳定,驱动电流是否足够驱动LCD。

网友E:
先确定问题,看看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F:
这是排线的问题,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G:
测试以下其他颜色或者图片。

网友G:
或者把程序部分贴出来。

网友H:
我的第一感觉:H和V同步信号可能有问题....
我的第二感觉: HDMI的话,是不是画面输出的视频格式和显示格式不匹配啊---

解决问题了,回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排线的问题,不是软件的问题

你之前遇到过吗?但是我打线序,连接都没有问题额,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第一感觉:H和V同步信号可能有问题....
我的第二感觉: HDMI的话,是不是画面输出的视频格式和显示格式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问题定位,逐个排除,千万不要大意!看看电压是否稳定,驱动电流是否足够驱动LCD。 ...

恩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确定问题,看看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就是正在确认

楼主:
问题找到了,其中两对线的正负不对,硬件接口有一点差异,还是因为不细致引起的,谢谢 大家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之前遇到过吗?但是我打线序,连接都没有问题额,谢谢!

我遇到过,你查一下排线有没有短路

楼主(2016-04-08):
问题最终是硬件电路板丝印与实际连线不匹配引起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