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时出现了错误can't find input file 'IQmath_fpu32.lib'

楼主(2016-02-23):
    使用的是CCS3.3,明明已经在工程里添加了IQmath_fpu32.lib,却出现了错误can't find input file 'IQmath_fpu32.lib'
    将CMD文件中的IQmath_fpu32.lib<IQNexpTable.obj> (IQmathTablesRam)注释掉后,错误就没有了,手册上说如果没有调用IQexp(),也仅仅只是警告啊,这是怎么回事?@zhangmangui 版主,不吝赐教下

网友A:
你是字节添加到工程下了吗    还是指定的路径
用到的cmd是28335_IQmath_lnk.cmd 以及 DSP2833xx_Header_nonBIOS.cmd
gel添加了吗
调用这些了吗   _IQNex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字节添加到工程下了吗    还是指定的路径
用到的cmd是28335_IQmath_lnk.cmd 以及 DSP2833xx_Header_non ...

直接添加到工程下的,CMD文件是自己仿照28335_IQmath_lnk.cmd 编写的

我没有调用IQNexp(),但手册上说也仅仅只是会出现警告,但我这里出现了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字节添加到工程下了吗    还是指定的路径
用到的cmd是28335_IQmath_lnk.cmd 以及 DSP2833xx_Header_non ...

当路径是..\..\..\lib时,就会出现错误,can't find input file 'IQmath_fpu32.lib'
当我把路径改为D:\CCSStudio_v3.3\MyProjects\Dsp_Sv311S_28335\lib时,就没有错误了,这是怎么回事?难道相对路径不是这么写吗?@zhangmangui 斑竹,指导一下

楼主:
问题解决,我把相对路径理解错了

指定相对路径时,需要知道:

1、项目所在的目录:"${Proj_dir}" 对于CCS3.3来说的
2、本级目录:和DOS命令一样,“.\”
3、上级目录:DOS命令中是 “..\”
4、下级目录:如:“\include”

还有就是,就算把库文件添加到工程里去,还是要指定路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路径是..\..\..\lib时,就会出现错误,can't find input file 'IQmath_fpu32.lib'
当我把路径改为D:\CCS ...

添加文件或库    如果别指定路径    就在当前工程路径下找了
如果指定路径  肯定是详细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文件或库    如果别指定路径    就在当前工程路径下找了
如果指定路径  肯定是详细的路径 ...

嗯,问题解决,我把相对路径理解错了

指定相对路径时,需要知道:

1、项目所在的目录:"${Proj_dir}" 对于CCS3.3来说的
2、本级目录:和DOS命令一样,“.\”
3、上级目录:DOS命令中是 “..\”
4、下级目录:如:“\include”

还有就是,就算把库文件添加到工程里去,还是要指定路径

网友B:
这个注意相应的路径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注意相应的路径设置的。

是的,我之前把相对路径的设置方法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