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关于STM32L151支持串口ISP吗?

楼主(2016-02-23):
第一次用这个片子,主要是考虑低功耗,之前用f103,支持uart0 ISP,但是看了这个片子的手册,就没找到有关ISP的只言片语,不知道到底支不支持?

网友A:
打开ISP软件,看有没有 此型号即可。

STM32 系列应该是都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ISP软件,看有没有 此型号即可。

STM32 系列应该是都支持的。

多谢这位兄弟,刚刚在坛子里找到了AN2606,这个文档里面有详细说明。

网友B:
应该支持吧,stm32系列的单片机都支持ISP下载

网友C:
这是用ISP下载时的图

网友D:
刚刚在坛子里找到了AN2606,这个文档里面有详细说明

上面怎么说,应该支持吧

网友E(2016-04-06):
明显编程失败,怎么说是支持呢?

最近在对STM32L152RB进行ISP编程是也遇到这个问题,那个筒子遇到过给解释下

网友F:
我的软件只支持F1和F4系列,其他的都没支持。

网友G(2019-12-30):
用mcuisp 来下载,不勾选校验是可以下载的, 但是STM32L1 不工作。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问楼主最终解决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