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不稳定

楼主(2016-02-23):
(无正文)

网友A:
详细说说

楼主:
用430内部ad12采样信号,如果在输入短路感觉挺好的,为什么有信号输入就不稳定呢?

网友B:
你是怎么做的啊

楼主:
我只能通过使用很多的采集做平均来弥补,速度太慢了。请求高手解答。

楼主:
P6SEL |= 0xFF;                            // Enable A/D channel A0
  P6DIR &= 0x00;

  REFCTL0 |= REFMSTR + REFVSEL_2 + REFON;
  /* Initialize ADC12_A */
  ADC12CTL0 = ADC12ON+ADC12MSC+ADC12SHT0_2; // Turn on ADC12, set sampling time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CONSEQ_1;       // Use sampling timer, single sequence

  ADC12MCTL0 = ADC12SREF_1+ADC12INCH_0;                 // ref+=AVcc, channel = A0
  ADC12MCTL1 = ADC12SREF_1+ADC12INCH_1;                 // ref+=AVcc, channel = A1
  ADC12MCTL2 = ADC12SREF_1+ADC12INCH_2;                 // ref+=AVcc, channel = A1
  ADC12MCTL3 = ADC12SREF_1+ADC12INCH_3;                 // ref+=AVcc, channel = A1
  ADC12MCTL4 = ADC12SREF_1+ADC12INCH_4;                 // ref+=AVcc, channel = A1
  ADC12MCTL5 = ADC12SREF_1+ADC12INCH_5;                 // ref+=AVcc, channel = A1
  ADC12MCTL6 = ADC12SREF_1+ADC12INCH_6;                 // ref+=AVcc, channel = A1
  ADC12MCTL7 = ADC12SREF_1+ADC12INCH_7+ADC12EOS;                 // ref+=AVcc, channel = A1

  ADC12CTL0 |= ADC12ENC;                    // Enable conversions
  delay_us(100);

网友C:
先判断“不稳定”是来自信号还是来自基准

网友D:
如果是前者则进一步分析是源信号本身还是前向电路或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D:
如果是后者则进一步检查基准的性质和精度。

网友E:
看你程序默认的是内部ADC12OS作为ADC12clk 这样算一下你的信号的输入阻抗 加大采样保持时间,可以采集稳定的数据

网友F:
你得等待数据稳定之后才能读取的。

网友G:
使用中值滤波。

网友H:
具体的怎样做呢?我也想知道这方面的解决办法的啊

楼主:
嗯,我知道了, 多谢啊

网友I:
做滑动平均

网友J:
这个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滤波处理的呗。

网友K:
算一下你的信号的输入阻抗 加大采样保持时间

网友J:
这个还是采用下多次采集进行滤波处理的。

网友J:
另一个就是多对设计的基准源进行检查的,看是否稳定,精度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L:
先确定是基准漂移还是信号本身的波动

网友M:
信号本身还是前向电路或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N:
内部设计的ADC吗

网友N:
可能参考电压的不稳定

网友N:
可以通过外部的电路进行改善

网友O:
建议设计一个外部的ADC电路,这样更稳妥一些。

网友O:
可以通过内部的数字滤波实现。

网友P:
内部设置的对吗

网友P:
设置单通道采样,不要把数据读错了。

网友P:
如果数字是波动,可以通过数字滤波。

网友Q:
内部ADC12OS频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