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块程序烧不进去

楼主(2016-02-23):
(无正文)

网友A:
编程器没问题吧

楼主:
没问题的。请大神指点是怎么回事呢,都会有哪些原因会造成程序烧不进去呢

网友B:
只能说多试几次,我的几块板子也是有时候烧不进去。多试试就ok了!!不过用bsl烧写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C:
换个IC试试

网友D:
虚焊了吧?

网友E:
看看晶振电源?

网友F:
430那个型号看看是不是和我用的是一样的

楼主:
嗯,好的,我知道了

网友G:
板子出现次品了,检查一下,跳跳线

网友H:
会不会是这几个板子线路有问题

网友:
查看一下芯片是不是坏了。

网友:
电路板可能存在虚焊的问题。

网友I:
这个跟晶振没有多大关系吧

网友I:
下载不进去应该是接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