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多路PWM波输出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6-02-23):
我用的是STM32F030C6T6片子,想要实现多路PWM波的输出。由于板子上没有外部晶振,所以准备采用内部晶振的工作方式(不过这个好像无关紧要,我就顺便说说);PWM波的输出由于需要1路10kHz占空比50%,可调,步长5~10%都可以,8路占空比一样,可以实现独立控制的PWM输出,管脚已经固定了。本来是想通过库函数来实现的,但由于输出管脚固定而且要的PWM输出的路数较多,好像是难以直接调用库函数。 是不是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采用寄存器的方式来写程序了呀,或者各位大大们有啥好的建议么。感激不尽!!!

网友A:
直接用IO模拟不就得了,加个ucos ii操作系统

网友B:
只存在是采用软件模拟PWM,还是使用芯片自带的PWM模块的问题,不存在用库函数还是寄存器操作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IO模拟不就得了,加个ucos ii操作系统

嗯,有道理哦~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