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网页控制单片机,应该如何实现呢

楼主(2016-02-23):
想用网页控制单片机,应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A:
现在流行的是用服务器,比如微信和手机app控制。

网友B:
用TCP/IP协议发送信息,以太网连接单片机就好了。

网友C:
看你上不上网络了呢,用本地网页也可以控制的。用串口或者usb传输控制。

网友D:
估计楼主说的是网络控制,在任何地方打开一个网页都可以控制。

网友E:
只要是接口,都可以传输数据。对于PC来说,本质上只能最后通过usb和以太网来传输数据。

网友F:
本地网页也可以控制的。用串口也可以?

串口怎么控制的?

有没有详细的说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