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很长的一段16进制的数据,如何把这些数据变为图片呢

楼主(2016-02-23):
别人给了我很长一段数据,都是16进制的,说这是图片数据,让我还原为数据,该如何还原呢?

网友A:
16进制变图片,还是画点了。掌握画点的原理,就可以在液晶上面显示了。

网友B:
有专门的软件,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的。如果要显示电脑上的话,就得自己写上位机了。

网友C:
本质上就是写点,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依次往液晶的RAM中写数据就OK了。

网友D:
有具体的文件格式吗?565 RGB什么的?

楼主(2016-08-09):
引用 网友D:
有具体的文件格式吗?565 RGB什么的?

找了个软件,直接就转化了。然后写进液晶数据缓存区就好了。

网友D(2016-11-30):
用取模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E:
数据格式,图片的长宽?

网友F:
是有专门的软件,还挺好用。

网友D:
直接取模就行了。
你是要做风火轮或者摇摇棒一类的吗?

我只知道 从照片转为 数据。

反过来的 好像还不是特别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