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如何通过串口或其它方式直接将程度HEX文件下载到芯片

楼主(2016-02-23):
STM32如何通过串口或其它方式直接将程度HEX文件下载到芯片,现场程序更新用仿真器太不方便了,有没有什么方法能直接通过将程序的HEX下载到芯片里去,那个有这方面的实例…………。??????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用电脑吗?stm32可以用串口直接下载的,有ISP下载软件

网友B:
STM32 ST-LINK Utility
下载这个软件去,你去二姨家的测评板块,找测评**,提供的有各种开发工具的下载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用电脑吗?stm32可以用串口直接下载的,有ISP下载软件

对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通过串口的话,需要写BOOTLOADER吗????你有这个软件的下载地址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通过串口的话,需要写BOOTLOADER吗????你有这个软件的下载地址吗??? ...

bootloader不是一个pc软件,是程序,要自己编写的。

查"STM32 IAP",有例程的。

网友D:
可以用串口直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串口直接下载

有使用例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bootloader不是一个pc软件,是程序,要自己编写的。

查"STM32 IAP",有例程的。

我不是很明白,STM32的芯片资料里说BOOTLOADER出厂前就已经写到了芯片里了呀,为什么还要我们自己写咧?????

网友E:
用STM32 ST-LINK Utility

网友F:
这个没有遇到过

网友G:
BOOT0接3.3,然后PA9、PA10直接接串口,然后ISP下载。完事之后BOOT0接GND或者悬空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BOOT0接3.3,然后PA9、PA10直接接串口,然后ISP下载。完事之后BOOT0接GND或者悬空就可以 ...

不明白你说的ISP下载是什么意思,需要用专门的软件吗???

网友H:
具体哪颗芯片。stm32内置了串口引导程序无须再编写bootloader,一般默认是串口1下载。需要配置boot的值。

网友I:
1少量可以视硬件情况    用别人写的调用JLINK的程序下载  /   stm32自带串口ISP功能
2大量可以买脱机下载器
3现在少量维护可以带个小本本用第一条   或者自己做个小脱机器用第一条

网友I:
4  用BOOTLOAD  可以各种接口更新

网友J:
可以买一个脱机编程器,哈哈,推荐SkyPRO II,还能自动识别芯片,内置U盘,可扩展TF卡!最重要的是可以编辑工程,切换非常方便,价格实惠,淘宝搜索就有了!
还可以设置自动或者手动,完全不需要电脑都可以,只有名片大小,内置锂电池!

网友K:
它本身自带bootloader,参考这个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