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需时钟数长短不一

楼主(2016-02-23):
对FIR运行所需时钟数进行计算,通过读取TSCH,TSCL两个寄存来实现,测试过程中发现,板子上电之后,程序首次在板子上运行所花时间比板子不断电对程序进行第二次或者第三次等等所需时间要长,请问哪位对此问题较为熟悉,望赐教!谢谢

网友A:
使用电脑计时有时误差会很大

网友B:
嗯,因为待测程序段的运行会影响电脑时钟

网友C:
将待测程序段循环足够多次,手动掐秒表计时可能更准确。

网友D:
也包括开始的初始化吗?

网友E:
如果是连仿真器运行的吗? 初始化是gel还是程序做的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