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串口,如何才能发送一个u32的值呢

楼主(2016-02-24):
串口一般只能发送一个u8大小的数值,如何才能发送一个u32的数值呢?

网友A:
按顺序分成4个字节,要么先发送高字节、要么先发送低字节,接收端按顺序再组合就得到了原来的数据

网友B:
这个必须 要拆分成字节的

网友C:
先拆开发送,接收到了然后再组合起来。

网友D:
按字节发送

网友E:
数据大于255的话,只能是分字节发送了。

网友F:
只能发送一个byte的,这是由寄存器决定的。

网友G:
好像任何单片机只能发送一个最大255的值。

网友H:
共同体
转为ASCii发送出去 比较方便。

网友I:
将U32的数值转化成字符串发送,把接收到的字符串再转化成U32的数值,OK

网友J:
串口的定义就规定了,只能按照字节发送,所以才有协议的产生。

楼主(2017-11-25):
引用 网友F:
只能发送一个byte的,这是由寄存器决定的。

是了。我见都是串口8个字节,没有说16字节,32字节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