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6轴传感器MPU6500的DMP使用关于量程设置问题

楼主(2016-02-24):
刚开始学习使用MPU6500的DMP功能,使用DMP函数库。下载了几个前辈的源码,研究了一下,困惑主要是在于在给MPU6500做初始化时,调用了mpu_init()函数。mpu_init()函数具体代码省略,大致功能是先复位,然后启动,设置FIFO等,主要是下边这段代码
  st.chip_cfg.sensors = 0xFF;
   st.chip_cfg.gyro_fsr = 0xFF;
   st.chip_cfg.accel_fsr = 0xFF;
   st.chip_cfg.lpf = 0xFF;
   st.chip_cfg.sample_rate = 0xFFFF;
   st.chip_cfg.fifo_enable = 0xFF;
   st.chip_cfg.bypass_mode = 0xFF;

红色部分标注的应该是给6轴加速度值和角速度值设置量程,并且选择都是最大量程-8~+8和-2000~+2000吗?
如果我想要设置其他的量程,是不是在给MPU6500初始化的时候调用        mpu_set_gyro_fsr(1000);  mpu_set_accel_fsr(8); 两个函数就行了?

网友A:
这个上电之后就能用,实际上没什么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上电之后就能用,实际上没什么初始化

但是肯定是要设置量程的啊,两个不同的量程出来的值肯定也不一样

网友B:
看下这几个函数,对应的是操作哪个寄存器;

网友C:
从寄存器入手就不会错啦~~  imgur.com/AndB0l9   imgur.com/daDcdWl  imgur.com/y7H0Hfh   imgur.com/riGokfu
imgur.com/Y2OuIkF  imgur.com/9IoYL6n  imgur.com/TlBNS9y  imgur.com/IN355e0
imgur.com/gfvjwf1  imgur.com/434vOsd  imgur.com/eaxNRGc  imgur.com/YBaVQKN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这几个函数,对应的是操作哪个寄存器;

看了是对应设置加速度,加速度量程的,就是不是很肯定:)

网友D:
这个mpu6050我用的时候还是比较顺畅的,没有遇到楼主说的问题啊

请教,你使用了那些数据?有没有加速度,角速度和欧拉角值一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mpu6050我用的时候还是比较顺畅的,没有遇到楼主说的问题啊

看到的例程都是要么单独用加速度和角速度,要么单独用欧拉角值不用加速度和角速度的

网友E(2016-06-01):
请问MPU6050和MPU6500的DMP库是一样地吗?通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MPU6050和MPU6500的DMP库是一样地吗?通用吗?

需要在inv_mpu.c文件里进行修改的,MPU6050和mpu6500的头文件里都定义的有,你用哪个就把另一个注释掉。

网友E:
引用 楼主:
需要在inv_mpu.c文件里进行修改的,MPU6050和mpu6500的头文件里都定义的有,你用哪个就把另一个注释掉。 ...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