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809高温不工作的问题分析

楼主(2016-02-24):
在使用 MAX809的过程中 85°工作环境不工作,75°完全正常 麻烦各位大神帮忙分析

网友A:
MAX809最高工作温度是85°C,欧美芯片的参数余量比较大,如果85°C下不工作,一是怀疑芯片散热没设计好,二是怀疑芯片可能不是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809最高工作温度是85°C,欧美芯片的参数余量比较大,如果85°C下不工作,一是怀疑芯片散热没设计好,二 ...

MAX809规格书上面写的最高温度好像是105°呢

网友B: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Data given for MAX809 threshold levels: 1.60 V, 2.32 V, 2.93 V,
4.63 V and 4.90 V)
TA –40 to +105 °C

网友B: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Data given for MAX809 threshold levels: 2.63 V, 3.08 V, 4.00 V
and 4.38 V; MAX810 threshold levels: 2.63 V, 2.93 V, 3.08 V,
4.38 V and 4.63 V)
TA –40 to +85 °C

网友B:
自己对照你的MAX809 threshold levels

网友B:
实在不行换IMP809 试试

网友C:
加强散热措施才是正道,不能依赖参数,可变因素太多,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Data given for MAX809 threshold levels: 2.63 V, 3.08 V, 4.00 V
and 4.38 ...

那max809的最高使用温度到底是-40 to +85°C 还是到 +105°C 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X809规格书上面写的最高温度好像是105°呢

MAX809很多品牌都有这个料号,看你用的规格书是到多少度,
要不就换用SGM809吧,工作温度可以到125°C,这些都是标准件

网友D:
散热要做好,做不好会积累的,可以用温度计实测一下

网友E:
不工作是个什么情况,什么现象?
也有可能是你的供电电压在高温下不正常,变低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