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的信号隔离器

楼主(2016-02-24):
最近要做一个无源信号隔离器,4 20ma输入  4 20ma输出     输出侧提供24V电源  ,这种无源的没有什么头绪,请教大家指点下了....有什么参考资料吗?谢谢

网友A:
还是有源的呵,关键是采用磁隔离还光隔离,或先进的电容隔离(这方案比较难度大),输出到输入采用DCDC电源。

网友B:
输入测的电源从输出侧的24V 取 搞个隔离的1W 5V 模块 隔离电压1.5k-3k 自选
然后信号变换采用线性光耦做个隔离 加个运放
就ok了

网友C:
我以前搞过这方面的东西。
这东西也不复杂,无源的就两个三极管,一个磁芯、两个二极管,再加一些电阻电容。买个成品,回来解剖一下,比什么都强。

网友D(2016-06-07):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搞过这方面的东西。
这东西也不复杂,无源的就两个三极管,一个磁芯、两个二极管,再加一些电阻电容 ...

能说具体点吗  我最近也在学习无源相关的  还请指教 谢谢

网友E:
我表示还没用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搞过这方面的东西。
这东西也不复杂,无源的就两个三极管,一个磁芯、两个二极管,再加一些电阻电容 ...

类似RCC?

网友G:
外部提供电源,算无源还是有源?
黑盒里装个电池,算哪种?
有点看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