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flash芯片,可以按照字节写和擦除呢

楼主(2016-02-24):
有没有一种flash芯片,可以按照字节写和擦除呢,使用自带的flash好复杂,只能按照页擦除

网友A:
EEPROM 铁电 等

网友B:
对,就是FLASH的前辈:EEPROM啊!但因原理及工艺决定了同容量的价格比FLASH贵!

网友C:
EEPROM是可以按字节来修改的,flash是按页来修改的。典型的EEPROM就是AT24C02啊。

网友D:
对,24cxx系列的产品,还有新唐W系列的eeprom存储器

网友E:
现在有很多芯片,比如STM8,flash是可以按照字节编写和擦除的。

网友F:
eeprom懂,铁电是什么呢,没有听说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eeprom懂,铁电是什么呢,没有听说过

铁电存储器(FRAM)比闪存更快。在一些应用上,它也有可能替代电可擦除只读存储器(EEPROM)和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SRAM),并成为未来的无线产品的关键元件。百度找到的,可以看看

网友H:
可以,不过那样的话成本就上去了。flash也可以存储数据的,不过是程序麻烦点。

楼主(2017-11-26):
引用 网友E:
现在有很多芯片,比如STM8,flash是可以按照字节编写和擦除的。

STM8不错,就是擦除次数有点少。才10万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