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以太网数据发送漏帧

楼主(2016-02-24):
STM32F407通过lwip的UDP连续发送多包数据,发送的过程中并无错误返回,但是在接收PC上通过Wireshark抓包发现会少收到其中一帧数据。但是在通讯过程中,调用ST的库函数时,从未返回任何异常。不知这是一个问题,还是本来就应该这样?

网友A:
首先看看有没有什么规律,偶然还是必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看有没有什么规律,偶然还是必然?

必然

楼主:
通过加测试代码发现,我的APP调用sendto发送的每一帧都顺利的送到了low_level_output函数中

网友A:
那就直接定位到处理那个帧的位置,看实际处理有没有问题,wireshark不设置滤波,接收不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直接定位到处理那个帧的位置,看实际处理有没有问题,wireshark不设置滤波,接收不会有什么问题 ...

APP里UDP的收发是异步的,此时MAC配置寄存器需要使能全双工吗?

网友B:
测试一下中断有没有进入,抓包的话有没有丢包,网络变压器工作了吗?

网友C:
你的硬件设计是不是有些问题,变压器选的不匹配?

楼主:
果然是MAC配置寄存器需要使能全双工。但是如果设置自适应的话,从PHY返回的结果是半双工的,这里需要强制设置为全双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