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内部FLASH 直接擦除0 址址会引起什么中断?

楼主(2016-02-24):
如题:我做一个用串口的IAP程序。但发现内部FLASH擦除0地址程序会莫非死掉。应该是得入某种中断了。有谁知道是进入那个中断了吗?

楼主:
没有人搞过IAP吗?

网友A:
硬件异常中断

网友B:
楼主的IAP代码存放在哪里的?

网友C:
对啊, 你的 IAP 存在哪里? 如果要通过 IAP 改写 IAP 代码, 你可以先把 IAP 代码搬到 RAM 里去运行

网友:
如果要通过 IAP 改写 IAP 代码, 你可以先把 IAP 代码搬到 RAM 里去运行

网友D:
应该先把 IAP 代码放到 RAM 里去

楼主:
放到RAM里面也要擦除0 地址啊。我现在就是擦除0地址的时候有问题。其它地址都没有问题

网友E:
...你难道没仿真器,挂着仿真器不就知道了

网友E:
从芯片用户角度看,ARM里的0地址是个映射出来的地址,对应的物理地址不唯一,可以看做FLASH和RAM的地址分别是一个人名字,地址0是一个只能由一个人当选的职位比如总统(0地址是程序执行起点), 不能多个人同时占用这个职位,只能分时。
SO,你擦除0地址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应该用擦除FLASH地址,更别说提出FLASH0地址这个词。。。刺杀总统只能杀掉当前在位的那个肉身人。。。
第一有可能你将RAM映射到0地址了,这时候0地址是RAM.
其次就算是将FLASH映射到0地址,我虽然没试过但从常理推测应该是不允许用映射地址对FLASH进行写操作的。。。

楼主:
好吧。我描述的不对。是FLASH地址。0x08000000 地址。
用仿真器看的时候。擦0x08000000-0x08000400  1K的区域后。从栈来看进入一个0xffffffe的地址。

网友F:
你的程序放在flash 的开始地址,过程中删除当然得死掉啊

楼主(2016-06-30):
求助香主。这个问题卡了有半年了。F0 这个东西有这么难搞吗?

楼主:
为什么数据会读不回来呢?

网友G:
有可能是将RAM映射到0地址了,这时候0地址是RAM

网友H:
中断向量表重映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