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27的中断优先级如何设置?

楼主(2016-02-24):
请教,想设置F28027的中断优先级,好像没有,只能中断嵌套,这个中断嵌套又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A:
呃呃,这个说起来有点复杂。建议你看看相关的手册和书籍

网友B:
F28027课件_第二讲_中断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SBUtDFISp9ChzEzxlgG

网友C:
你的中断是指的什么

网友C:
中断最好不要太多影响效率

网友:
不会没有中断优先级的

网友D:
外中断配置步骤:
1.     编写中断服务函数
2.     把中断服务函数地址赋值到的中断矢量表。
3.     使能或者除能上拉电阻(GPxPUD)。
ePWM模式默认除能,其他功能默认使能。模拟IO没有上拉电阻。
4.     选择引脚功能(GPxMUXn)。
5.     如果是数字IO的话,选择方向(GPxDIR)。
6.     输入采样设置(GPxCTRL、 GPxQSELn)。
7.     把相应的GPIO作为XINTn(n=1-3)中断源GPIOxINTnSEL
8.     选择低功耗模式下的唤醒输入引脚(GPIOLPMSEL)。
9.     设置触发方式(xINTnCR)。
10.  使能XINTn中断(外设级使能)。(xINTnCR)
11.  使能PIE。(PIECTRL)
12.  在PIE中使能该中断(PIE级使能)。(PIEIERn)
13.  在IER中使能该组的中断(CPU级使能)。
14.  总中断使能。
15.  在中断服务函数中要清除中断应答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