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MX软件好用么,生成的代码还需要做什么改动呢

楼主(2016-02-24):
STM32cubeMX软件好用么,生成的代码还需要做什么改动呢

网友A:
肯定需要加其他东西的。但是对于IO和外设的初始化的话,基本就不用修改了。

网友B:
用STM32CubeMX时,生成的程序模板比较规范整齐,但和库函数版本的不一样。

网友C:
STM32CubeMX有自己的一套底层函数,通过操作各个寄存器来调用外设。 但程序模板只是完成了外设的初始化。

网友D:
他生成的代码用的是新的库,不同于以前3.5的库,让人有点不大习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他生成的代码用的是新的库,不同于以前3.5的库,让人有点不大习惯。

这种库以后才是ST的趋势,以前的3.5的库会慢慢的被淘汰的。

网友F:
挺好用的,但是只是生成一个框架,具体功能代码是需要你自己添加的

网友G:
如果是写代码过程中不断修改硬件配置或增加使用其他外设,是不是很麻烦?而且重新生成代码时,会覆盖工程文件,如果已经增加了用户文件代码,是否需要重复添加到工程?比如使用J-LINK调试,是否也需要重新修改工程配置?

网友H:
还是觉得库函数好用,比如cubeMX生成的代码好不习惯

网友I:
STM32cubeMX软件应用目前缺少系统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