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可以串联起来,对串联的电池充电吗 ?

楼主(2016-02-24):
见附图
电池的规格为:3.7V,2000mAh,锂电池带保护板,具有 防过充、防过放、过流保护,短路保护;
充电器的规格为:4.2V,1A,就是普通的充电器。

请教:
这样充电可以吗 ?充电器可以串联吗 ?

谢谢 !

网友A:
充电可以,但由于不同充电器充电速度等不一样,造成电池电量可能不一致;
建议还是用平衡充

网友B:
弱弱问一下,这个是串联吗?

网友C:
可以充 但是 有个问题 充电器 输入不能共地

网友C:
建议换种方式 一路电源 串联充电 同时监控每路电池的电压 超过阀值开启电阻放电

网友D:
有想法是好的:lol

网友E:
可以的 隔离充电, 充满就是每一个电池满了 才算满

网友F:
可以,我们设计的隔离后的太阳能充电器就可以这样使用,都被我们的销售玩坏了。

网友G:
不知道安全性怎么样

网友H:
我觉得这是并联啊?!

网友I:
这···用什么电源来给充电器供电啊?感觉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可以,但由于不同充电器充电速度等不一样,造成电池电量可能不一致;
建议还是用平衡充 ...

谢谢!
大侠言之有理!
要带具有均衡功能的保护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问一下,这个是串联吗?

谢谢!

仅仅看充电器的话,是串联;仅仅看电池的话,也是串联;
如果看充电器和电池的话,那当然不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充 但是 有个问题 充电器 输入不能共地

谢谢版主!

确实不能共地。
如果共地,又没隔离,应该就短路了吧,对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换种方式 一路电源 串联充电 同时监控每路电池的电压 超过阀值开启电阻放电 ...

谢谢版主!

这个办法好!
一路电源串联充电,加保护板,带均衡功能的:lol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 隔离充电, 充满就是每一个电池满了 才算满

谢谢大侠!

要隔离,不然,就短路了,对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我们设计的隔离后的太阳能充电器就可以这样使用,都被我们的销售玩坏了。 ...

谢谢大侠!
学习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这是并联啊?!

谢谢!

仅仅看充电器的话,是串联;仅仅看电池的话,也是串联;
如果看充电器和电池的话,那当然不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用什么电源来给充电器供电啊?感觉挺麻烦的

当然是市电了

网友I:
市电怎么连接,我看用市电只能一个一个分时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市电怎么连接,我看用市电只能一个一个分时充了

谢谢大侠!

就是普通的充电器。接市电只能分时冲了,要么就隔离。对吗 ?

网友J:
4.2V的锂电池充电器肯定不能串联起来给串联电池组充电

从上图来看,几节电池是串联的,充电器输出从电路连接上看是串联,实质上每个充电器是独立工作的,只给并联的那节电池充电,所以这样用时没有问题的
充电时等所有电池全部充电完成再使用串连电池组即可,也是独立一种均衡充电

网友E:
但是这样会有一个问题,如果充一半的时间或是不满时, 可能会有不均衡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但是这样会有一个问题,如果充一半的时间或是不满时, 可能会有不均衡的情况。
...

谢谢!
有保护板,带均衡功能的:loveliness:

网友K:
实质上每个充电器都是独立工作的,只为并联的那节电池单独充电,因此实无必要如此联起来,还是“各自为战”更好,且更安全可靠(相互之间毫无关联)。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大侠指点!
明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
有保护板,带均衡功能的

像你这样讲,那直接输入一个串联高电压就行了呀 还分别充电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像你这样讲,那直接输入一个串联高电压就行了呀 还分别充电做什么!

谢谢!

您说的有道理,我也觉得是这样。
可是,领导安排我这样测试,无奈,具体意图也不清楚。
实际测试前,先做好准备(测试前的检查),以免出现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这是并联啊?!

正负正负……就是串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