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继电器问题

楼主(2016-02-24):
单片机IO口通过光耦继电器控制5V电源的导通,行吗?
5V供电的负载电流小于100ma,如果能,能长时间工作吗?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不需要隔离的话直接MOS管控制
需要隔离的话普通光藕+MOS管
不差钱的话可以考虑MOS光耦继电器,但用不着600V的东西

网友B:
光耦不过是把控制信号传过去,至于那边该干嘛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