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4个IO驱动八个灯

楼主(2016-02-24):
8个IO太浪费了,但是不想外加芯片164或者595之类的,怎么用4个IO驱动八个灯?灯可以独立亮灭控制,不能互斥。

网友A:
采用扫描方式呗,

网友B:
这个恐怕不用芯片不好弄吧

网友C:
一个IO口控制1个PNP和一个NPN,这样应该可以实现一个IO控制2个led

网友D:
关注,看大神怎么回答

网友E:
利用高低电平加上高阻输出, 可以实现4个IO驱动八个灯。

网友A:
如图,理论上的

网友A:
SORRY, 笔误,T4应该是T3,表示第三个扫描周期。

网友F:
7楼的方法是可行的。

网友G:
三个IO就能驱动6个LED,要求IO能三态输出。。。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一个IO口控制1个PNP和一个NPN,这样应该可以实现一个IO控制2个led

不能互斥

网友H:
7楼的可行

网友I:
如图
1 IO高电平输出 LED2亮;
2 IO低电平输出LED1亮 ;
3 方波输出,只要频率够快两个LED都亮;
4 IO配置为高阻  两个LED灭;
缺点: 两个LED都亮跟单个LED亮的亮度不同

网友J:
7楼与13楼的我都用过在产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J:
7楼与13楼的我都用过在产品上。

不用加二极管?反接灯不烧么?另外,单片机IO输出电流太小,一般提供不了大电流,就10-20MA吧?所以都用三极管放大会稳点。用灌电流倒是还行。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用加二极管?反接灯不烧么?另外,单片机IO输出电流太小,一般提供不了大电流,就10-20MA吧?所以都用 ...

加二极管干嘛?驱动LED还会有电阻,7楼的电路我每个IO会串有限流电阻,人家给的是一个电路方式。

又不是LED照明,要那么大电流干嘛?好时候,指示灯只需要1~2mA就够了。

网友K:
要是同时的话,扫描也不行啊

网友L:
这样也可以.

网友M:
19楼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