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灿坤生产的863电饭煲不工作了,要换变压器

楼主(2016-02-24):
各位大侠好,
      本人一台灿坤863电饭煲坏了,检测发现里的变压器初级线圈断了,要换变压器,也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样的变压器。因为副边出来有两组线,一组给继电器的,一组给集成块,但是这里面没有看到7805的的稳压块,大家看看,这另一组是几V的,这种变压器能配到吗

楼主:
这台产品电压220v,300W,锅的侧面也有加热的另外我拍了一下集成块的细图,有点模糊,时间有点久了。谢谢大家!

网友A:
继电器是12v的  其实楼主可以拆开变压器看看里面有可能有埋入式的温度保险  如果损坏了也有这种故障  我处理过好几次 变压器实际烧坏的故障没有碰到过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我拆一下试试,不过手上暂时没有吸枪,等网上买一个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我拆一下试试,不过手上暂时没有吸枪,等网上买一个来。

加油,期待你的分享

网友C:
第一个按楼上建议看保险丝,还有这么老的系统,猜是5V的,看有没有稳压电路,可以推算变压器输出电压。

楼主:
网上买了吸锡枪,拆下变压器,由于矽钢片生锈了,只好把线圈上的皮剥开了,但未发现温度保险,第一方案,未成功。

楼主:
电路不是很擅长,经查了一下电路,发现是全波整流出来的

楼主:
但是变压器次级的两端与中间端的阻值却不一样大,一个是

楼主:
这是变压器旁边的元件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