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问题

楼主(2016-02-24):
用430的芯片在定时器中断(1秒中断一次)里加入了看门狗后机器只能运行一个循环,在进行下一轮循环时,机器就死,并且重新上电也不行,只能重新烧程序,才能工作一个循环,然后运行一个循环,在进行下一轮循环时,机器有死.是什么原因啊?
就在定时中断加入了下面 的程序
    if(WDT_Flag==1)//看门狗标志位
        {
          WDTCTL=WDTPW + WDTSSEL + WDTCNTCL;
        }
        else
        {
          WDTCTL=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

网友:
有没有算看门狗的时间和定时器中断的时间?

网友A:
试着把看门狗时间变短 或者定时时间变短

网友B:
中断里加标志,在主循环里喂狗

网友C:
看门狗时钟有没有运行

网友D:
不用看门狗就可以直接关掉

网友:
看门狗一般在开始就关掉了

网友A:
看门狗怎么在定时中断里呢

网友E:
看看你的工作电压是不是稳定

网友E:
看门狗没有设置好?

网友F:
程序里面喂狗了吗

网友F:
可能flash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