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调试程序时出现错误

楼主(2016-02-24):
ccs调试程序时本来没几个错误了,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出现了下面这些错误,有点不理解,不知道怎么改,希望有知道的大神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报错都是一些定义声明问题
检查头文件,各种函数变量的定义与声明

网友A:
是不是添加进去的变量头文件有问题,显示好像是说不兼容

网友B:
头文件做一些宏定义防止重复包含
例如
A.c和B.c都包含头文件include.h
再include.h的第一行和最后一行加上
#ifndef  __INCLUDE_H__  //不同文件定义这个不同
#define __INCLUDE_H__
.....
.....
#endif

网友C:
提示是各种变量都重复定义了啊。楼主可以好好查一查是不是哪里重复定义了

网友D:
应该是头文件没有包含进来,或者驱动文件没有添加。

网友E:
会不会是包含的文件路径有问题,应该修改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