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TX电源做他用负载

楼主(2016-02-24):
请教一下大神,长城ATX电源不接主板给其他电器供电时,只有当5V输出端有负载时12V输出端才能输出大电流,否则单独在12V上接用电器电流超过2A就自动断电,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使他们互不影响,都能单独输出大电流?

网友:
给5V加负载,灯泡、风扇等。
因为电压检测端在5V

网友A:
这是AXT电源输出的多路电压均衡电感 补偿电压不够造成了负载较轻一路电压过压保护造成的

网友B:
你搜索一下,有人把5V检测串联个稳压管改接到12V。

网友C:
试着保持+5v输出端接24v70w灯泡,+12v接另一个24v70w灯泡

网友D:
那你可以人为的加个负载上去,三楼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E:
PC机的电源有个控制端。
平时只有一路5v正常输出,其他通道统统关闭的;
必须给控制端加上电平(印象里是低电平),其他通道才会工作。

网友F:
有个什么线来着,必须短接,其他电源才可以正常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