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有没有升压芯片输出比该芯片供电电压高很多的?

楼主(2016-02-24):
输入信号是一个频率最高500HZ的 幅值为0-3.3V或者0-5V的方波信号,经过升压芯片后能输出0-45V 最大电流为80ma

网友A:
用变压器?

网友B:
看起来就是电平转换的要求

楼主:
变压器体积大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您要确定信号源有没很大的驱动电流。

信号驱动能力很小 就是单片机数模转换出来的信号 或者DA芯片输出的信号

网友D:
你要升压,也得先弄成稳定直流啊,变压器可能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就是电平转换的要求

有什么芯片可以选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升压,也得先弄成稳定直流啊,变压器可能简单些。

我输出的信号也和输入的信号频率应保持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输出的信号也和输入的信号频率应保持一样的

那么就直接用变压器升压就可以了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信号驱动能力很小 就是单片机数模转换出来的信号 或者DA芯片输出的信号

这样的信号自身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输出驱动能力

楼主可以在单片机数模转换或者DA芯片输出后增加一级驱动电路,当然是要有45V供电电源的,这个电源可以通过DC/DC电路从5V电源升压获得

网友F:
电压可调?受控?方波还是PWM?

网友G:
本身提供电源的话直接光耦隔离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