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的IO口能否设置成准双向模式

楼主(2016-02-24):
MSP430单片机的IO口能否设置成准双向模式?

网友A:
似乎不能吧,好像没这样用过

网友B:
430的I/O的功能相对来说有点简单,他的优势在低功耗

网友C:
应该需要寄存器配置,具体可以看下GPIO内部结构图,我这边理解成不可以。

网友D:
只能反复配置dir寄存器,你是在同1-wire通讯吗。

网友E:
这个估计不可以的,需要根据时钟频率的来做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