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NO CHIP DEFINED错误

楼主(2016-02-24):
用CCS5.4学习DSP开发,使用的是5509A芯片,在编译一个基本的GPIO程序时提示 #35 #error NO CHIP DEFINED错误,具体内容如下
"E:/ti/ccsv5/tools/compiler/c5500_4.4.1/include/csl_chiphal.h", line 201: fatal error #35: #error NO CHIP DEFINED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35 #error NO CHIP DEFINED        main.c        /GPIO        line 201, external location: E:\ti\ccsv5\tools\compiler\c5500_4.4.1\include\csl_chiphal.h        C/C++ Problem
另外想知道一下
#include <csl_chiphal.h>
#include <csl_chip.h>
这两个头文件的作用和区别

网友A:
点击加号填写上图中的CHIP_5509就好了

网友B(点评):
怎么添加

网友A:
点击加号填写上CHIP_5509就好了

网友C:
在CSL库手册里有说,这是一个基本的关于CSL的问题

网友D:
csl库手册哪里有讲,这个问题是怎样解决

网友E:
在CCS工程的build option下或属性下   有个预编译   填入你的CHIP***型号

网友B(点评):
找不到在哪添加,我是CCS8.3,老哥能指点一下不

网友E:
因为CSL一般是一个系列通用的  必须给出预编译的型号
才能正常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