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稳压管的问题

楼主(2016-02-24):
准备用稳压管控制某节点电压。用的是2.2V的稳压管。但是测试的时候却发现2.2的稳压管在节点电压为2.0V~2.4V逐渐导通。       我本来是要它到2.2V的时候才通,结果电压上升到2v的时候它就微微导通,导致整个电路的精度大大下降。但稳压管本身就有这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优化的方法?

网友A:
可以考虑一下 高精度稳压管

网友B:
这个控制电路应该属于很小电流流过稳压管,稳压管稳压值和流过它的电流有很大关系,建议稳压值改到2.5-2.7V试试。

网友C:
采用431就能得到非常准的稳压值,普通稳压二极管的拐点不陡

网友D:
tl431 只能稳2.5V以上,你这情况精度要求那么高考虑用比较器吧

网友E:
这个场合,用稳压管本来就不是很好,应该用个基准芯片。

网友F:
稳压管的线性度不好吧。建议换个好点的稳压管,一大一小两个稳压管加以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