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程序仿真问题

楼主(2016-02-24):
工程是在Ti的例程下改的,在仿真器环境下运行在RAM区,调试一切都ok,下载到flash就没有pwm输出,但是AD采集和CAN通信还好着呢,我试着看cmd文件flash分配空间也都没啥异常,没办法下我烧写后带仿真器在flash下单步,程序分支都可以进去,和上层通讯都正常,pwm的相关寄存器值也变化了,但是DSP的pwm管腿没输出,这种情况下我点Debug下的restart,结果好了,pwm也输出了。反复试验都是这样,现在就是烧写到板子后断电上电,pwm没输出,和在没restart之前状态一样,也不知哪里有问题,现在就怀疑是不是在cmd分区那里,程序搬运的有问题,数据变量程序段什么的,还请大神们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软件硬件都没做看门狗,在flash环境下单步调试,点restart是不是就相当于硬件复位了呢?

网友B:
烧写到flash后     上电如果没有PWM波输出   按下复位按键试试
如果正常输出了    那就是你的硬件板卡上电后不能正常自复位
看看电容 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B:
烧写到flash在进行在线调试     那还是在RAM中运行

网友C:
在flash环境下单步调试,可以发现问题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