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cc电路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6-02-24):
RCC怎样做全电压输入,RCC电路有什么优点吗

网友A:
它是由较少的几个器件就可以组成的高效电路,已经广泛用于小功率电路离线工作状态。

网友A:
电路的总的花费要比普通的PWM反激逆变器低。

网友A:
RCC电路的缺点是:当其控制电流过高时就会出现一种间歇振荡现象,从而使得电路的振荡周期在很大范围内变化,类如例如从数百赫兹到数千赫兹之间变化,因而在较大功率输出时将引起变压器等产生异常的噪音。所以RCC电路只能适用于功率小于100的电器。

网友B:
RCC电路不需要外部时钟的控制,由开关变压器和开关管就可以产生振荡的原因

网友C:
1、电路结构简单,价格成本低。
2、自激式振荡,不需要设计辅助电源。
3、随着输出电压或电流的变化,启动后,频率周期变化很大。
4、转换的效率不高,不能做成大功率电源。
5、噪声主要集中在低频段。

网友D:
想做好电源就要从RCC开始

网友E:
RCC电路,单端反激式的一种,结构简单,主要应用在1~200W,首先变压器设计最为重要,

网友B:
线路的结构非常的简单,这样就致使成本低廉

网友C:
一种非定频电源,在国内有很多场合应用。

网友E:
RCC电路结构主要包括:
1.输入整流滤波 2.吸收电路 .
3.启动反馈 |
4.过压过流保护
5.输出整流滤波

网友C:
自激变换器(RCC)的优点非常突出,具有低成本高可靠性的优点,广泛应用于工业和民用领域

网友A:
RCC电路工作原理设计都是一个带有变压器的正反馈自激振荡电路,在简单的电源变换器中有着广泛应用。

网友D:
RCC电路原理简单,由开关变压器和主开关管谐振产生振荡,副开关管可以调节占空比,以此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A:
RCC电路是一种可以用较少的几个器件获得高效工作的电路

网友D:
RCC(Ringing Choke Convertor)式开关电源具有所需器件少,成本低,不用外部时钟控制,工作于临界连续状态,可以方便地实现电流型控制,

网友B:
传统设计主要有诺模图法和磁芯面积乘积AP计算校验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传统设计主要有诺模图法和磁芯面积乘积AP计算校验法。

传统的方法是给RCC电源预设一频率,然后设计变压器。

网友B:
这两种方法在定频率计算中较实用,但若未知频率,将不能用以上两种方式设计。

网友A:
但RCC电路在控制电流过大时会有间歇振荡的弊端现象发生,进而导致电路的振荡频率变化范围较大

网友B:
能不能一次设计就能确定变压器所有参数,解决了高频变压器设计中需要反复设计与验证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传统设计主要有诺模图法和磁芯面积乘积AP计算校验法。

但因变压器参数直接影响到电源的工作频率,所设计的变压器工作频率经常与预设频率相差太大而不能正常工作;电源参数需多次重复设计,导致初期设计计算量大

网友D:
在结构上是单极点系统,容易得到快速稳定的响应,具有自动功率限制等优点。

网友E:
上面的电路就不错。

网友E:
RCC电路通过变压器初级线圈与开关管谐振产生自振荡,在输入电压和负载一定时,振荡频率受初、次级电感量的影响较大。因RCC工作频率可变,而过低频率将导致磁芯磁饱和,因此设计RCC变压器时必须留有气隙,以增大磁阻,防止磁芯饱和。

网友B:
RCC电路,该电路只需使用一只三极管以及很少的外围器件。

网友E:
与普通变压器工作方式不用,RCC变压器初、次级线圈相当于储能电感,加之变压器磁芯装配预留气隙产生的漏感以及缓冲网络引发的损耗,不能简单用初级的压匝比求次级匝数

网友D:
在设计上有很多种,但RCC方式被运用的可以说是最多的。

网友A:
跟大家一起深入学习RCC电路设计。

网友C:
RCC的Ltspice仿真图

网友B:
不知道RCC好,还是反激好一些?

网友A:
RCC电路,D(占空比)越大Ic(集电极电流)就月越小,Vce越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RCC电路,D(占空比)越大Ic(集电极电流)就月越小,Vce越大

占空比大则反激电压高,反激电压高则变压器初次变比大,故VCE承受的电压应力会更大,但此时电流会比较小

网友E:
可以根据变压器的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工作频率和占空比等参数直接计算变压器的相关参数。

网友E:
RCC开关电源变压器

网友C:
CC由于其电路拓扑简洁,输出与输入电压电气隔离且不需要输出滤波电感,能高效提供多组直流输出,电压升降范围宽等特点而广泛应用于中小功率变换场合,

网友D:
线性稳压电源只需少量元件,且与开关电源SMPS(Switch Mode POWER Supply)相比,更易于设计和制造。

网友B:
年来线性电源开始逐渐被替代:其一,许多线性电源都是作为PDA、无绳电话和手机等产品的外部电源(EPS)绑定销售。如今EPS必须遵循严格的新节能标准,而此类标准几乎将线性电源排除在外,因为线性电源通常无法达到工作效率和空载功耗方面的标准;其二,大多数先进的低功率SMPS在成本和简单性方面与线性电源相当。

网友A:
RCC采用和PWM型变换器相对的一种驱动方式,开关的导通和关断不需要专门的触发电路,完全靠电路内部来完成。

网友E:
RCC), 是一种适合小功率离线直流输出的开关电源。

网友E:
RCC的基本结构是反激变换器。它工作在介于连续电流模式和非连续电流模式之间的临界模式。

网友C:
容量一般低于50 W的电源经常使用的变换器。

网友A:
这种变换器有它独特的优势,即电路简单,具有较高的性价比。

网友C:
反激式开关电源集成电路就会进入间断工作模式(几个周期工作,几个周期不工作),工作频率会降低。输出电压可以维持在一个恒定值。

网友E:
RCC由一个主开关晶体管、一个变压器和一些电阻、电容、二极管组成,并不包含集成芯片。

网友E:
典型的RCC所包含的元件数是同等线性电源的5~10倍,虽然大部分元件都非常便宜,但由于绝对数量大,所以设计和制造成本较高。

网友C:
输出端的电压控制是由反激式开关电源集成电路内部的过压保护电压控制

网友A:
分离式RCC方案效率大于65%

网友E:
但是RCC电路如果用分立元件构成的话,典型电路元件数居然达到50多个,所以设计一种集成的RCC电源器件已成为一种趋势。

网友C:
反激式开关电源集成电路包括振荡器、小占空比产生电路、占空比选择电路和消隐电路。

网友E:
不包含集成芯片,使得RCC的成本较采用集成芯片的电源电路为低

网友A:
设计一种RCC集成器件,才能有效提高RCC电路的优点。

网友A:
RCC方式,设计时的重点在输出侧,滤波电容的纹波电流,2次侧在开关管截止期间流通,因电流波是三角波,因此纹波电流的实际值显的更大。

网友D:
当电解电容因纹波电流的流通,由于内电阻而产生损耗,因此内部温度上升,此为电容寿命缩短的原因。

网友E:
传统的RCC一般采用功率三极管(BJT)作为开关管。较新的设计采用了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管(MOSFET),以实现更低功耗以及准谐振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