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振弦传感器智能识别小板

楼主(2016-02-24):
识别小板通信距离可达500m,极好的解决了现场埋设土工传感器断线难题,可快速判断传感器埋设位置,保证传感器的存活率。可写入传感器编号、多组振弦传感器标定系数,配合本公司的智能读数仪可直接读取传感器温度、工程量(MPa\KN\N\uε\ε)。芯片尺寸小,无需修改振弦传感器尺寸结构,易嵌入振弦传感器内部。

网友A:
虽然是广告,楼主你好歹做的详细点,这个断线问题是如何感应到的呢,还有这个定位装置,加定位装置确实奢侈了吧?

网友B:
这个是可以根据回声定位来实现的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可以根据回声定位来实现的啦。。

我觉的应该还是通过静距离感应来感应到的,毕竟通讯距离只有500mm,回声传感器就很大了,这是个小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广告,楼主你好歹做的详细点,这个断线问题是如何感应到的呢,还有这个定位装置,加定位装置确实奢侈 ...

利用线圈感应来实现的,500mm的距离足够了。

楼主(2016-05-26):
断线位置不在埋设内部。可通过读取传感器编号来识别传感器埋设位置,当然是在事先记录传感器埋设位置的情况下。

网友E:
振弦式传感器
没有了解过, 原来是个用振动频率的变化量表征弦所受拉力的信号变换传感器.

楼主:
对,土工类传感器基本上都是

网友F(2017-06-13):
http://www.szzbkc.com/
网站已经打不开了,难道公司已经倒闭了 ?存活时间也太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