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36S

楼主(2016-02-24):
IR2136S,VCC 15V,ITRG 300mA,可是fault引脚还是输出低,IR2136S不是很好用阿,三相直流电机驱动

楼主:
调试IR2136:
1:调过三极管搭的自举电路,可以把MOS管去掉,测下桥臂输出波形,把自居电容去掉,测上桥臂电压,如果波形正确,再把MOS管焊接上。‘
2:IR2136,自举电容电路,Hi n->( Lout - COM),Lin -> (Ho-Hs),
      Ir2136变态芯片,看手册说输入输出都“反相“,我驱动波形选择上桥臂输入PWM,下桥臂选通或关断,测试时发现输入端的上桥臂PWM波形与输出端的下桥臂GS端波形相同,输入端的下桥臂波形与输出端的上桥臂MOS管GS两端电压波形相同。也就是说输入端上桥臂作用于输出端下桥臂,输入端下桥臂作用于输出端上桥臂,且不反相,气死人阿。费了2天才出来。
3:刚焊接的时候,有个MOS管坏了,把测电机电流的20m欧姆电阻烧断了,死活调不出来,以为防反接MOS管问题,用导线直接绕过20m欧姆电阻跟防反接MOS管,发现不接电机也有电流。才知道MOS管坏了,检测到一个管子俩腿短接了,换了MOS管,电流还是没有,测出20m欧姆电阻也烧断了。
4:IR2136测试的时候可以用大点的电阻代替20m欧姆,我用10欧姆10W的电阻代替-》限流,因为IR2136的驱动电压以COM引脚电压为基准的。这点我感觉特棒,起码不会烧管子。

网友A(2016-05-12):
引用 楼主:
调试IR2136:
1:调过三极管搭的自举电路,可以把MOS管去掉,测下桥臂输出波形,把自居电容去掉,测上桥臂 ...

你好!我也遇到了你说的——输入端上桥臂作用于输出端下桥臂,输入端下桥臂作用于输出端上桥臂,请问本来就这样还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6-06-20):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也遇到了你说的——输入端上桥臂作用于输出端下桥臂,输入端下桥臂作用于输出端上桥臂,请问本来 ...

本来就这样子

网友B:
这个可以找我

网友C(2016-11-28):
你好,想问你一些关于ir2136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我选定了上下两个mos管之后,为什么我的电路就只有LO有输出,VS,HO就一直是个7V(VCC是12V)。

网友D:
您好楼主,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能关断同一桥臂的输出。。。请问您有遇到这种境况吗?我用的是IR2136S,应该和2136在输入输出的逻辑上没有区别吧

网友E(2017-01-11):
这个片子规格书看得我头疼,规格书里面就没有准确的IR2136S这个型号,供应商给我的丝印上却印着大大的“IR2136S”

对,真的是头大

网友F(2017-05-18):
市场上有代替IR2136的料,FD6536 直接代替IR2136 性价比高 有样品提供及技术支持 13603077364

网友G(2017-09-23):
楼主,我想咨询一下,2136的6相输入都是正常的,输出只有下桥臂的一项LO1有输出,你们调试的时候需不需要加负载调试,顺便问下你们用的MCU是什么型号的,有用IR公司的芯片么?

网友H(2019-11-22):
我的fault端也一直输出的是低电平,但是电路还能正常工作,楼主最后解决了没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也遇到了你说的——输入端上桥臂作用于输出端下桥臂,输入端下桥臂作用于输出端上桥臂,请问本来 ...

应该这算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