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信疑点汇总,大虾来讨论讨论

楼主(2016-02-24):
      欢迎大家来讨论RS485的老问题,估计这个问题很多人包括我都是稀里糊涂的。
       RS485接口是差分输入,但由于长线传输会引起共模干扰,所以有些帖子说要将地线连接或者不连接,各有各的说法,更多的说是光耦隔离、电源隔离(主要讲的485芯片与单片机的隔离),下面我要讲的是两个RS485接口之间的隔离。
      我现在有个疑问,是不是这要两个485芯片的地(不是大地PE)不同,就是隔离了,现在基本上供电都是开关电源隔离供电的,比如说设备A是由开关电源1供电,设备B是由开关电源2供电,这两个设备不共地,也都不和大地相连,设备A发出的信号3V(相对于A的GND),这个3V对设备B而言共模电压多少呢?会不会超过485芯片的最高共模电压要求。这种情况要不要把相互的地线连接呢?
     485长线通讯的干扰是不是主要来自雷电的静电感应或者电磁波感应,屏蔽层单端接大地对静电可以导掉,但电磁感应在A B线的电压应该没有办法去除吧,只能靠气体放电+TVS一类的来去除。

楼主:
这是个差分放大的基本原理图,输入Vin+ Vin-怎么试三极管导通的,Vin+ Vin-对电源V+和地V-是隔离的,应该没有电流流向V-,是不是485内部差分放大还有其他的部分比如说VIN+ VIN-的中心电压和地连接,这才有可能使两个三极管分时导通
这个是讨论差分放大是不是要共地连接的帖子: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1237676&page=1
实际上和485要不要共地是类似的

楼主:
上面问的有点杂,下面将问题归类下:

1.485通信的双方在下面的几种情况下(a.双端不与大地相同,也相互不共地,b.一端与大地相同,另一端不  通),是不是就是隔离了?
2.485隔离一般讲的隔离是通信双方隔离还是某一端的485芯片与主控芯片之间的隔离?好像485大部分作用距离远,485从机设备供电大部分都与主控这边的供电隔离了,此时还要不要将主控这边的485芯片与主控芯片进行隔离呢?

3.如果隔离了,是不是意味的长距离信号上的共模电压因为不共地,所以不会对接受方的485芯片有影响?也就是地线不需要连接了,仅要对传输线进行感应电或者电磁波进行去屏蔽?

4.485通信线普通铜网屏蔽层单端接大地的作用是不是只对感应静电有导流作用,对雷电的高频电磁波没有作用,因为高频电磁波能穿过通网间隙(查阅来的资料,不知是否正确),当穿过间隙后对信号线会引起很高的共模电压(对大地),这时是不是只能通过防**,TVS一些设施对接口的保护?

网友A:
建议楼主去本站通信技术栏目找485相关老帖,关于485的林林总总,俺应该已讲的比较全面了,耐心搜老帖看,重要的内容都在回帖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问的有点杂,下面将问题归类下:

1.485通信的双方在下面的几种情况下(a.双端不与大地相同,也相互不 ...

485可以转成TTL隔离后,在转成485信号

网友C:
隔离,要求2个485之间无任何 通路,就像光耦,隔离包括电源,地,信号

网友D:
隔离不是这样理解的,iso15才是真正的隔离485,可惜就是贵。

楼主:
     现在对隔离,抗干扰有了一定的了解了,电源隔离后,干扰共模电压再高都是相对大地的,所以隔离的2个485(与大地也隔离)的之间没影响,当然考虑的是不是电压能量能不能击穿隔离电源或者其他一些器件,因为能量必须找到泄放路径,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上面提到的ISO15太贵了,PCB有空间,准备用ADI的磁隔离+一个隔离电源模块,PCB上也有CAN RS232的,都可以用这个隔离电源,上面RS485防雷的第一个图,放电管为什么不接大地。

网友E(2016-10-26):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去本站通信技术栏目找485相关老帖,关于485的林林总总,俺应该已讲的比较全面了,耐心搜老帖看,重 ...

我想问下,是你发的主题帖,还是在你回复的帖子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下,是你发的主题帖,还是在你回复的帖子中

对问题的解答当然是在“回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