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这个错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2-24):
我选用FreeRTOS操作系统,Error[2]: Failed to open #include file 'FreeRTOSConfig.h' E:\tse\Freescale\PrjFrescl\FreeRTOS\port\portasm.s 67
这个错误是怎么回事,我明明包含了这个头文件的路径?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看看那个头文件的位置对不对啊、。。。

网友B:
说是打开失败,看看那个文件的权限。

网友C:
建议看看那个错误提示的行。

网友D:
如果可以的话,建议重新建立个工程,然后把源码放进去试试!!!

网友E:
我也觉得会不会工程版本问题,重建一个工程看看。

网友F:
楼主,请问你用的IDE是什么啊???

网友G:
:\tse\Freescale\PrjFrescl\FreeRTOS\port\portasm.s 67 会不会是这个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tse\Freescale\PrjFrescl\FreeRTOS\port\portasm.s 67 会不会是这个的问题呢

FreeRTOSconfig.h的头文件应该包含在Assembler的preprocessor中,而不是c/c++的preprocessor中...

网友G:
引用 楼主:
FreeRTOSconfig.h的头文件应该包含在Assembler的preprocessor中,而不是c/c++的preprocessor中... ...

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