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异常退出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6-02-24):
Virtual Box 虚拟xp系统后,成功安装XDS510仿真器的驱动,但是在USB里面配置仿真器的驱动后xp 就异常退出了

网友A:
重装试试看啊!!!

网友B:
很好奇Windows 7 x64 为什么不能识别仿真器驱动?

网友C:
貌似大部分仿真器需要需要在实体系统下使用,而不能在虚拟机里面使用。

网友D:
不如装双启动吧, 装个真实的 XP 系统, 就该没有问题了:lol

网友E:
感觉是不兼容造成的吧或者版本不太新

网友F:
机器是64位的吗??????
用正版的win7好多软件都装不上

楼主:
都重装好几次了啊,还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如装双启动吧, 装个真实的 XP 系统, 就该没有问题了

好的,明儿个再试试看。

楼主:
好吧,先结贴了,多谢大家的给出的建议。。

网友G:
32位的还可以识别的b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重装好几次了啊,还是这个问题。

那就不知道了,或许是系统的问题也说不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明儿个再试试看。

楼主效果怎样,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效果怎样,成功了吗??

感谢感谢,成功!!

楼主:
多谢 先结贴了,还确实是系统的问题啊!!

网友(2016-03-25):
没有在 虚拟xp系统下用过,会不会是不兼容

网友H:
Virtual Box 虚拟xp系统下识别仿真器了吗